变压器油 有毒吗

楼主(2011-06-08):
各位大侠,我的数控车用的是变压器油冷却,请问变压器油有毒吗

网友:
这个没用过,但是变压器油我知道没毒。

网友:
基础油一般没问题,添加剂有一定毒性,假如你用的是变压器的基础油做冷却介质,一般问题不大,但用的是变压器的成品油,就要看加的是什么了,不能一概而论,你可以问一下添加剂的成分,就知道了,
象特种高压长管的加工,基础油是香油,可以食用的,但添加剂是重金属,有剧毒,但不接触,不中毒,

网友:
变压器油冷却效果好,有更好的替代品吗?

网友:
有毒的 一般应该是矿物质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