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链传动中链轮的轴向定位怎么选择呢?

楼主(2011-06-08):
链传动中链轮的轴向定位怎么选择呢?还有就是,两个相互连接的链轮设计时怎么保证处于同一平面,单纯的靠尺寸吗?感觉误差会比较大。

网友:
不理解楼主什么意思,跟齿轮不一样吗?轴肩、挡圈之类

网友:
轴向定位可以用轴肩定位,也可以用紧定螺钉定位
至于保证同一平面,可以在主动侧的地脚孔开长孔的方法来调节

网友(点评):
这两种方法都是常用的,很好,楼主要采纳,

网友:
链轮受力不像齿轮那么大 设计也没齿轮那么复杂,轴向定位可以用键连接,再打上定位孔用定位销固定,
你所说的:”两个相互连接的链轮“设计成一体的双链轮应该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教了。我所说的相互连接的链轮,就是用链子连起来的两个链轮。你所说的“一体的双链轮”是肿么回事?

网友(点评):
应该是指双排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链传动有那么高的精度要求嘛。没必要自己给自己找难题了。

网友:
链轮传动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轴向定位用轴肩

网友:
希望楼主能把你发个简图出来看下!

网友:
链传动会选型就行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的链传动要求精度很高的。汽车发动机上的要求就非常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