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MM孔子深128MM怎么加工

楼主(2011-06-08):
加工材质为45#钢调质直径12MM深128MM的孔用普通加工中心选用什么钻头较合适

网友:
孔深10倍径左右,用加工中心做,AMEC深孔钻头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
镗床做比较好  容易排屑  高速钢钻头就可以

网友:
有主轴中心出水吗,有的话,可以用枪钻或15倍径的喷水硬质钻头。没有的话,加个外接水刀把然后转成内出水。

网友:
都高人。方法尽不同哪个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