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孔加工,请教

楼主(2011-06-08):
在直径50的轴上钻直径4的小孔!~! 是在加工中心上钻,由于孔的位置在距端面8MM处  ,而且端面上有中心孔!~!,钻的时候正好钻过中心孔!~!造成孔不垂直,用4的钻头 有时候也穿不过去!~!~我现在是吧工件夹在卡盘上 与分度头连接,钻过工件直径一半多 就转分度头 ,从另一面钻!~!这样效果还不好!~!~不知道老师们有什么 好办法解决吗 ???

网友:
用小点的中心钻打中心孔,尽量别让钻头钻着中心孔,否则很容易掰断钻头或者钻偏

楼主:
关键是没有办法让开中心孔啊!~!  要是没有中心孔事情就简单的很了

网友:
那你能不能先打个中心孔  ,钻过孔再把中心孔修大点  。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没有办法让开中心孔啊!~!  要是没有中心孔事情就简单的很了

还有个办法就是把中心钻前面那段磨的短一些,这样就可能避开中心孔了

网友(点评):
现在 已经该工艺了 , 谢谢

网友:
我毕业设计也出现了这种情况。直径6.3的孔通过中心孔。比楼主的粗点,做开口销的。

网友:
把毛胚余量加大,从现在的8mm,扩大到适合的距离。先做中心孔,然后钻孔,最后去余量。…中心孔取小值。…怎么样?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希望能帮到你,能发散你的思维也行。。。其实,我不懂工艺的。

网友:
把中心孔堵上呗..........

网友:
方便简单的办法还是把中心钻的钻尖磨短点,

网友:
中心孔最后打

网友(点评):
不过车工会累的

网友:
没试过.不过可以试下一.用3.5的钻头先打.后用4.0的钻头扩.二.4.0钻头打到中心孔后,用4.0加长铣刀踩一下,再接着打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那样 可以直接用3.5的钻  然后再用4的铣刀 洗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么 长的铣刀

网友:
先用4的钻头钻到快到中心孔处,换铣刀铣过中心孔后,在换钻头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