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朋友点划线为什么画不出来?

楼主(2011-06-08):
李文炳  下午 08:03:47
为什么我现在画直线没有那个
李文炳  下午 08:03:55
炜哥  下午 08:05:14
?!图再放大点看看
李文炳  下午 08:05:13
没有是点划线
李文炳  下午 08:05:20
炜哥  下午 08:05:44
这个~我也不知
李文炳  下午 08:05:53
李文炳  下午 08:06:01
我已经选了这个啦
炜哥  下午 08:06:38
对呀,我就是奇怪这个呀
李文炳  下午 08:07:51

炜哥  下午 08:08:56
刚怎么行的?跟现在有什么区别改动之类的?
李文炳  下午 08:09:15
额  我关掉后又重新来了次
炜哥  下午 08:11:37
我也想不出来为何,你放大过了吗?
李文炳  下午 08:13:07
没有啊
炜哥  下午 08:13:35
那我也不知道了
李文炳  下午 08:13:43
哦  我再试试

网友A:
1.确定是点画线
2.屏幕刷新一下
3.线段比例设置一下,比如放大1000倍或缩小到0.001

或者上传图纸和截图让大家看一下

网友:
输入 re 刷新一下

网友:
是不是比例的问题啊,把比例该一下。

网友:
  是线型比例问题。。。。。。。。。。

网友:
全局比例因子问题!设置一下就好

楼主(2011-08-07):
引用 网友A:
1.确定是点画线
2.屏幕刷新一下
3.线段比例设置一下,比如放大1000倍或缩小到0.001

谢谢,的确是比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