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有的螺纹装饰线不能显示?

楼主(2011-06-08):
为什么有的螺纹装饰线不能显示?

网友:
是在工程图纸中还是模型中呢?

网友:
我也有类似问题,
有时候零件的工程图中可以显示,该零件所在的装配体工程图中螺纹线显示不出来
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零件模型下!...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试试工具菜单中选项命令,选择文件属性,注解显示选项中选择上色装饰螺纹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新建模是可以显示的,但是我想找出原因

网友:
显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试过了,没有用!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显卡的问题,别的模型应该也不会显示的,而且这个零件换到别的电脑去打开也一样不显示

网友:
装配图中的装饰螺纹线显示需要通过注解-模型项目-注解(选中装饰螺纹线),即可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试过了 不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的是这个吗?也不可以

网友(2012-12-25):
左边设计树--注解-右键后--细节--选择“上色的装饰螺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