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提升机设计有问题,哪位能指出?

楼主(2011-06-08):
这些提升机设计有问题,哪位能指出??

网友:
很不错的图,看不出其中玄机........

网友:
大侠   什么软件画的    很帅啊! 可不可以传份原文件啊

网友:
solidworks  画的  应该是

网友:
用的是SW......第三幅是左边是个振动盘吗?。。。呵。。。得和师傅们多多学习学习呀。。。

网友:
很不错,看不明白是用在什么上的!

网友:
图很漂亮,顶一下。。。。。

网友:
图纸颜色很好看,顶下

网友:
提升装置是用的什么机构.线性导轨用的是多大规格,限位撞击块做美观点.

网友A:
提升装置就看出是直线滑轨在做导向,动力部分看不出来!

网友:
你把问题讲清楚点,我就给你提些问题。

网友:
提升机没有看到配重,或许你的提升动力足够了。
提升机的前面会受到弯曲载荷,你只有一个简单的框来撑着,或许你有了足够的安全系数了。
提升机的地脚放在机架内侧,或许你采用加套筒的棘轮扳手来安装的。
提升机升降盘上面有个皮带输送机,还有一个侧推机构,还有一个装了接近开关的托板,用四个立柱固定着,如何保证工件接触到皮带表面,而不是被托板架空了?这个地方常规做法通常会布置一套升降机构。
防护网或者拖链什么的,如果你认为没有必要也就算了。
升降机大机架四个大立柱中,为何有一个单独从哪里截开?

网友:
提升机的两条直线滑轨直接安装在焊接的方通架子上,焊接后材料会变形,很难保证平行度和直线度的,并且方通壁厚不够,攻牙强度成问题,应加焊垫板再安装滑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看的体仔细的。
这部提升机动力部分  为  缸径是100MM气缸+链轮+链条,行程是300MM。
空载提升重量为65KG,提升高度为544MM
负载总重量是65KG+10KG=75KG,提升高度为544MM
皮带是真正拖住箱子的支撑,那块板子只是固定接近开关和挡住箱子用的
问题点:
1、没有配重
2、滑轨,方通上面虽然焊接了装滑轨用的平板。但是,这样就平板就不可以焊后加工了
3、等大伙来发现……

网友(点评):
机架焊接用的焊缝呢,你加进焊缝试试

网友(点评):
平板可以焊后加工的,我最近有个升降机,比你个头还大,载荷是你的300倍,导轨安装面一样焊接后铣平,只是难以磨削了

网友:
看的真是仔细,不简单啊!

网友:
只能说图画的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看不出什么端倪,不知道第一个图中链轮带动皮带轮转有啥用

网友:
跟我以前做的设备真像 啊啊啊 啊啊啊啊

网友:
提升用的是齒輪,不線經滑軌

网友:
中间那幅图自己在加工车间看过的,中间是个气缸。两边是直线轴承的!
通过气缸可以前后运动!

网友(2011-10-29):
这么大的导轨也太贵了吧,如果是进口的起码几万

网友:
看不出来

网友:
从整体看,架体强度不够!

网友:
看起来像悬臂式的,不知道导轨承受的住不,干嘛不弄成对称的,而且采用什么驱动也没看出来

网友:
做的挺不错的图。。。。学习中

网友:
这个图只能看作一 个照片呀,要具体看机械图,跟本看不明白。

网友:
在滑块处,不用滑块会好些。最大提升得是多少KG,担心会爆,

网友:
第一张图提升斗的部分只靠后面滑轨固定可能会前倾,导致滑动不顺畅,第二张是第一张斗前面的部分机构,第三张好像是锁螺丝之类专机里面结构看不清,不好点评,想效果好点可以渲染。

网友:
结构觉得没啥问题,一个受力和需要保证的精度控制好觉得不错哦,

网友:
1提升机机架底下强度不够;
2链轮通过摩擦传动皮带,皮带与轮的接触面积不够不知传动需要多大的力,能否满足,建议皮带中间的马达转90度直接传动最左边或最右边的轮子。这样摩擦大,传递的扭矩也大。

网友:
传送皮带没加导条不知道会不会跑偏?

网友:
第一个图提升怎么实现的看不出来?滑轨导向是否用导向轮好点?

网友(2012-09-1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看的体仔细的。

挖下坟!

配平不管,电机,导轨绝对有问题。导轨可以省一根。

4个缓冲太浪费了,可直接在气缸上缓冲。

2根横向细光轴不知道有什么用?

平推机构还要加两个导柱,浪费。可以利用2根细光轴。

负载10kg,机构就有60kg,显然这个效率太低了。

欢迎交流讨论!

网友:
第2幅图应该是夹紧的装置,但挡块为什么在两侧呢,那是胶块还是什么

网友:
没有上下的动力 装置

网友:
很不错,看不明白是用在那里

网友(2019-01-18):
引用 网友A:
提升装置就看出是直线滑轨在做导向,动力部分看不出来!

动力应该是空心电机驱动链轮做上下运动。我以前做过气缸气动的。

网友:
实现升降运输,轨道对接,个人觉得需要锁紧定位,简单的升降机对于工件来说还需要做一个简单的逆止器。以上这些不知道气动能否达到精度要求,一般都是做机械限位,传感器定位。图上机架后侧位置灰色的不知是否是传感器,或者是感应开关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