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设计一个机构,一产品通过胶带带动传输,哪种材质不会和胶带粘结?---请教

楼主(2011-06-08):
如题,最近设计一个机构,一产品通过胶带带动传输。中间有一压头在产品通过下方时下压,以增加产品和胶带的粘结性。
现在怕压头误操作,没有产品时也下压,和胶带粘接在一起就会造成设备停机
想请教有没有那位同学知道什么材质不会和胶带粘结啊?就是那种普通的包装用胶带

网友:
把下压的高度设定一下不就行了吗?

网友:
表面粗糙,或材料表面有水==,都可降低粘结性能,要完全不粘,好像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