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能做这一电工题!

楼主(2011-06-08):
哪位大侠能做这一电工题!过程详细点最好,实在不会了
E=9伏,Rf=3.3千欧,R2=5千欧,R3=10千欧,求U0?

楼主:
这里也太冷清了点吧!

楼主:
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
有点太专业了,适合设计人员

楼主:
时间长,就忘了!有现在还使用的朋友吗?

网友:
这个有点难。

网友A:
R2/(R2+R3)*E,结果是3V,原因是深度负反馈,成为电压跟随器

网友:
做不来了,忘都忘完了。

网友:
这是模电里的练习题
前一段时间还看过呢!

网友:
是3V ,电压跟随器吧

网友:
知识还是不到位啊,完全忘记了。

网友:
这明显是一个负反馈电路,但是标准的负反馈电路+的输入端为0V.它的算法是u0=Rf/[E/(R2+R3)XR2]. 不是电压跟随器,如果是R2。R3就不要

网友:
是一个负反馈电路加偏置电压

网友(2011-07-12):
正反相电压相同!r2与r3对e进行分压!正相的电压为E*r2/(r2+R3)=3V,
Rf=3.3,u0=I*Rf+3V,u0=3,i接近0

网友:
以前学过,现在确实不知从何算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R2+R3)*E,结果是3V,原因是深度负反馈,成为电压跟随器

这位大侠已经回答的很精辟了。怎么不仔细看看?
根据虚断的概念,A的正输入端电压为:9V* 5K/(5K+10K)= 3V, 就是个分压电路;负反馈接的电阻可以短路,总之就是电压跟随器,那么输出电压就是输入电压3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