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形位公差标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6-08):
如图所示,tir具体应用在这是什么意思?
我在《美国机械工程师手册 第26英文版》P1244查到如下图所示一段叙述
好像不是公差原则,标这对吗?是哪国标准啊?

网友:
所有指示表的读数(指示表读数的和)

网友:
看图像是径向和端面全跳动公差

网友:
同意2楼的  总指针读数  包含轴向读数和径向读数都在0.05mm以内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解惑
我想知道“总指针读数”依据什么标准。
如果之和0.05要求就比较高。

网友:
附加了端面跳动

除同心度保证五丝还要保证端面跳动也在五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