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度和硬度不是同增同减的关系吗?

楼主(2011-06-09):
书上说,硬质合金,含TiC量越高,其硬度越高而强度越低。我一直觉得强度和硬度是一个同增同减的关系,不知道什么原因能导致出现硬度增加而强度降低的情况。

网友:
个人感觉,硬度体现在脆性,强度体现在韧性。脆性与韧性是相互矛盾的。

网友:
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高速钢钻头和硬质合金钻头,看看那个更容易断

网友:
有可能是碳和Ti形成化合物,(C)减少造成强度下降。

网友(2012-07-13):
应该不是一个单纯的线性关系

网友:
强度分抗拉强度和抗冲击强度,你看哪个跟硬度有线性关系?
一般硬度的提高可能造成抗冲击强度的降低。抗拉强度和内部组织结构有关。

网友:
硬质合金刀具刀片,硬度越高,韧性越差,越耐磨,寿命越好;反之,韧性越好,硬度就越低,越不耐磨,寿命就越差。
但是,你不能说任何情况下我都选取硬度最高的刀片以达到最好的寿命,有时候硬度太高韧性太差,直接导致刀片在加工时崩刃,那还谈何寿命呢?
所以,一般情况下,粗加工,余量大,切削力大,选择韧性好一些的刀片,抗冲击;精加工,余量小,切削力小,选择硬度高的刀片,以获取更好的刀片寿命;有时候,加工余量很小,但由于是断续切削,也可能需要选择韧性稍好的刀片,以保证刀片在加工时不会崩刃。。。

网友A:
硬质合金里的碳化物决定硬度,粘结相决定强度,总比列为100%,要提高硬度就要提高碳化物的百分比,降低粘结相的百分比;要提高强度就要提高粘结相的百分比降低碳化物的百分比。所以才会出现硬度和强度成反比。

网友(点评):
恩,前面有点道理。 不过 应该不是单纯的反比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质合金里的碳化物决定硬度,粘结相决定强度,总比列为100%,要提高硬度就要提高碳化物的百分比,降低粘结 ...

再多说就涉及到工艺配方问题了,,,,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