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烧砖机安装调试正确方法

楼主(2011-06-09):
   在免烧砖机运转时,严禁将工具,手伸进滚筒内,以免发生意外。每次开动免烧砖机前应检查离合器、制动器、钢丝绳等应良好,滚筒内不得有异物。
   在使用搅拌机时,必须安置在坚实的地方,用支架或支脚筒架稳,不得以轮胎代替支撑。
   注意进料斗升起时,严禁任何人在料斗下通行或者停留,工作完毕后应将料斗固定好再离开。
   油缸、阀块、阀件、油管等液压件,出现漏油,应采用更换油封、密封圈等维修方法或整件替换,避免带病运行。油泵、油马达在运行中要经常听、看、摸,发现异常,必须停机排出。
   请保持液压系统,油路管道及液压站内部清洁。
   注意油温过高,影响机器性能。
   免烧砖机进行检修时,应固定好料斗,切断电源。
   制品振压时间要严格控制,根据制品要求调整施振时间,在产率和质量间总结最佳配比,必要时调整供料量或送料次数达到平衡。
   随时注意各工序限位是否正常,螺丝是否松动,及时发现情况,应及时停机调整,排出隐患。

网友(2013-08-24):
标题党 不负责任地发贴

网友(2013-09-24):
应及时停机调整,排出隐患

网友(2014-03-12):
楼主描述的不够完善

网友(2014-04-25):
楼主说的是哪种免烧砖机?免烧砖机有好几种,大致调试方法都差不多,调整四个角的高低,松紧冲头上面的螺帽,使四个角高度一样,要是有限位开关了,在调整一下限位开关,使冲头能挂上,箱体落下限位能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