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ax设备咨询---求助

楼主(2011-06-09):
我现在想买台水刀,听说omax的精度高,且锥度公差小,我想问一下omax2*4米的设备价格大概是多少,锥度精度大概是多少?谢谢

网友A:
其实OMAX 的精密切割也有2种, 一种是 切割精密度 +/-0.025毫米, 一种是+/-0.08毫米(这种可以做到+/-0.05毫米)。
锥度精度(50毫米不锈钢)上下尺寸误差+/-0.05毫米。 我做过实验是可以做到上下尺寸误差0.02毫米。
(切割上下误差要求 0.05毫米左右的就很容易, 但是要求误差在0.03毫米内的话, 我多用了20分钟调节摇摆刀头的数据)

我割过 100毫米 不锈钢 切割后工件上尺寸100毫米, 下尺寸100.07毫米。 上次和 另外一家进口水切割厂 竞争 四川一家重工的订单时, 我们切割了 厚度190毫米的高强钢, 我切出来的工件上下尺寸是 上40.02毫米 下40.18毫米 (上下误差0.16毫米)。 对手的精密度 上下误差 1.47毫米。

基本上OMAX 只保证 50毫米内的材料切割误差 是+/-0.08毫米, 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可以做的更精密。
不过 OMAX 也不是万能的, 我用 30HP (345Mpa)的直驱泵 切割 300毫米 的钢材(客人给的材料,只说是接近不锈钢的材质,成分保密), 上下的尺寸误差有0.92毫米。

网友:
OMAX设备不错,我去胡哥那 学习过,机器可以

楼主:
胡总您好,请问你这个切割精度为+-0.08mm的设备多少钱来着,+-0.025精度的就不谈了,估计太贵了!

网友:
给你QQ我吧

网友(2011-07-30):
引用 网友A:
其实OMAX 的精密切割也有2种, 一种是 切割精密度 +/-0.025毫米, 一种是+/-0.08毫米(这种可以做到+/-0.05 ...

精度+/- 0.08mm,  2000*2000的水切床多少钱一台,我是浙江宁波工厂的工程师,在计划买一台。

网友:
有2米X4米的,你是准备切割工件, 还是粗加工啊?

网友:
胡司令的生意好好呀,那么多人问你买设备,,,,,

网友:
就是我的设备价格贵, 如果不是加工量大的话, 真有点受不了

网友:
我们这边现在还没市场啊。还要搞活市场,那买来很难保证不亏本啊。

网友:
其实有很多加工都可以用水切割的, 但是问题是你买了水刀, 如果你不跑生意, 等生意来, 那就麻烦了。

网友:
学习了!了解不多,正好看看!

网友:
各位同仁们,你们有听说过tecnocut意大利的水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