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L能不能氮化或者调质?---请教

楼主(2011-06-09):
在我印象里,不锈钢一般不氮化或者调质的。但是网上也有人说可以。我想问问专家们,诸如304、316、316L这些个不锈钢加工主轴的话(40mm直径),是否需要热处理?工作环境是泡在水里面。这三种不锈钢材料跟38CrMoAl、40Cr调质+氮化后的效果比起来呢?

网友A:
需要评估氮化过程是否影响防锈性能
这三种材料的含碳量很低,奥氏体不锈钢,可能不能热处理来强化

网友:
据了解316不锈钢氮化还可以,调质可能不行,就不行啦,因为316不锈钢对应国标是0Cr18Ni12Mo2Ti,含碳量是很低的,调质一般是用于中碳钢的热处理,你可以对比低碳钢的调质效果。我原先用316不锈钢锻造做过联轴节是泡在海水里的没做热处理,具体硬度记不清啦,但不是太高。431锻造后硬度很高的,大约HRC40度以上。另外你拿38CrMoAl、40Cr来比较,不知道你目的是干什么,如果是耐腐蚀的话可以说316是较好的,如果单纯是比较热处理效果,肯定是后者比较好。因为被业内认为是氮化专用钢,且是经过试验的。40Cr是一种比较常用的钢材,也是中碳钢,调质肯定没问题,氮化也可以但效果不如38CrMoAl。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评估氮化过程是否影响防锈性能
这三种材料的含碳量很低,奥氏体不锈钢,可能不能热处理来强化

权威的书都是这样说的,但近来出现了一些信息,有人在这方面进行尝试,我也想知道下文如何!关注之中。

网友:
如果只拿硬度和耐磨性相比我建议采用38CrMoAl,氮化后硬度在HRC55-60没问题

网友:
304的拿来做qpq做了很多了

网友:
对盐雾试验有要求需要做后续处理,几百小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