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出口包装---请教

楼主(2011-06-09):
最近有个钣金件报价,出口美国,9个产品,带折弯,是天窗安装支架。1.1m- 2.7m,走海运。请问产品在运输中会有什么问题,比如生锈,碰撞等。怎样包装才能避免这些问题,并且能减少占的集装箱空间。

网友:
钣金喷涂指定的颜色或者底漆,这样基本就不会生锈,然后做一个木箱,将钣金固定在木箱里面,然后再加木杆来固定!
我们公司机床的外罩钣金就是这样进口过来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我们出口的是钣金折弯件,镀锌板的,房顶支架的那种产品

楼主:
你们的外罩机床钣金,占的体积会不会比较大,海运费比较贵的?

网友:
那还是做个木箱固定的好

我们的外罩大概2米 2米 2米的尺寸,主要是占空间面积,重量不大
具体价格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