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求翻译!!钻石锯片!

楼主(2011-06-09):
Diamond Saw Blade 450mm
Saw blade thickness=3.2mm
Blade blank thickness=2.2mm
Segment length=40mm
Segment height=10mm
Bore diameter=50mm
Center Hole: 1.9'
Location hole diameter=20mm
Pitch of holes=17mm

网友:
金刚石锯片450mm
锯片厚度=3.2mm
叶片厚度= 2.2mm空白
段长度= 40毫米
段高= 10毫米
钻孔直径= 50毫米
中心孔:1.9
定位孔直径= 20毫米
孔距离=17mm
可能不准确,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