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需要做一套自动加酸系统---请教

楼主(2011-06-09):
现公司需要做一套自动加酸系统,本来想用泵直接打,但是考虑到维修,想想用泵有点不好,没人愿意修理或在修理时容易出安全事故。请教各位,除了用泵,有没有比它更好的办法,帮忙想想办法,小弟先谢了!

网友:
好像我见过有自动加液体的机构!等下我找下看!

网友:
这里面有自动加液体的装置,希望对你有用!
在自动供料机械机构里面有是液体的!
真的是不好意思文件太大了不能上传!

网友:
这里只是一种,如果要的话我可以发给你,
有很多种的结构!

网友:
提供书名就好

网友:
做一个类似装配线上加黄油的装置
就能实现
好维修

网友:
用点胶机没

网友:
加什么酸,浓度多少,量多少,能说的具体一点

网友:
我们的CIP系统,一直使用隔膜泵来添加浓酸的,没有出现过问题啊!

楼主:
隔膜泵加酸我怕容易坏,我们家的是氢氟酸,硝酸,还有一个我也不怎么记得,是三种酸,按比例混在一起,不能事先混好,也就是需要三个加酸装置同时往容器里加。我自己想了一个方法是利用宏吸原理,但领导说不节能,需要用电,大容器中不能清理。他们的意思就是用隔膜泵,如果用了隔膜泵我担心要是坏的话没人愿意修理,利用宏吸原理的话就避免与酸接触维修了,毕竟是强酸。头痛啊,既要节能,又要方便,难啊。不过还是谢谢各位

网友:
参照4楼的构造,将与酸接触的容器和部位全部采用玻璃。

网友(点评):
大哥,人家是氢氟酸,玻璃那里可以!

网友(点评):
哈哈,抱歉,没注意氢氟酸。

网友:
耐酸计量泵,或蠕动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