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上打孔很累,有没有快捷的方法?尾座与中拖板连接方法

楼主(2011-06-09):
我厂干的零件基本上都是直径38.直径43的孔,100多长的盲孔,要求精度不高.不能用群钻,现在在车床上打孔很累.,有没有快捷的方法?
办法1:把钻头装到刀架上,自动进给,可以减轻劳动强度(有人这样做过,能说详细点吗)
办法 2 想办法将尾座与大拖板在需要时可靠的连接。这样大拖板进给时尾座就带动钻头进给。(办法我想到一个,做两个L形状的金属块分别连接到中托板和尾座上用螺杆连接。但不知道这样的强度好不好,没有试过)

请教各位了。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用群钻?

网友:
采用办法1把钻套上焊接一个车刀体再装卡。办法2连接一般不太稳定

网友:
两种方法都有人用,不过直径太大对走刀负荷还是偏大了些,用托板拉动尾架因为尾架不能锁紧会遇到扭力大的时候尾架在导轨上“跳舞”,真遇上大量产品时还是改成用液压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用群钻?

因为是90度的台阶孔。........

网友(点评):
台阶孔跟能不能用群钻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点评):
有90度的群钻吗?有台阶群钻但不合适。

网友(点评):
也对,不过是想一次加工成功,节约时间而已。

网友:
改液压,尾座后面加个液压缸,再做个液压系统,很好用的,我改过车头箱,人省力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传个图上来,你说的不清楚。

网友(点评):
已传图,你看看。

网友:
可以先钻大孔,再钻小孔。精度不高可以先用夹盘在钻床上先钻。

网友(点评):
钻床上钻43的孔。强度不够。摇臂钻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就是摇臂钻。

网友B:
回复 楼主:

刚好有客人和你的情况相似,他是铸钢,孔径21mm、深130mm、用我的钻头,不打引孔,单孔加工时间在20s左右。你要有兴趣可以Q:473872141,大家交流。

网友:
那个台阶钻 自己磨就行呀

网友:
第一个方法,做个麻花钻刀套,将麻花钻固定在刀架上,对好中心,将中托板锁死,开干

网友:
我们是把尾座拆下来,装到中托板前面,然后直接挂上走刀用中托板顶着尾座走的。(尾座与导轨间隙要调整好)
不过尾座装前面,这台车床就只能打孔,不能干其他活了。

网友:
自己焊了个锥套,打50的孔都可以,挺爽的

网友(点评):
能说得详细点吗

网友(点评):
呵呵,最好拍个照片看看,谢谢了。

网友(点评):
不用这样麻烦的,将麻花钻柄部车成直圆柱,在圆柱表面简单磨出一个平面,在搞个方块料,打个孔跟车削后的麻花钻柄部配合,侧面打两二个螺丝孔用来固定麻花钻,这样很方便的

网友:
我做得是莫氏3号,找一锻65左右的棒料长度与3号锥柄想当。做出3号内锥,车外圆与内锥同轴,见光即可。上铣床铣出90°两平面,找一块22见方120长的方铁与内锥焊接。注意中心高和3号锥的中心线要与主轴回转轴线等高平行。

网友: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点评):
钻套很容易打滑吧

网友(点评):
cad用的很厉害

网友:
确实很牛 你的砖头  台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厂干的零件基本上都是直径38.直径43的孔,100多长的盲孔,要求精度不高.不能用群钻,现在在车床上打孔很 ...

可以在上面钻个孔用螺钉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刚好有客人和你的情况相似,他是铸钢,孔径21mm、深130mm、用我的钻头,不打引孔,单 ...

大哥你们这做的是刀柄嘛

网友:
将钻头焊接到刀柄装在刀架上就可以,有震动的原因是你的钻头刃磨不好,我在单位就用那个办法钻φ50的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刀柄,是机加式钻头好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的是你加工的产品,那台数车上的看上去真像加工中西用的刀柄

网友:
用数控机床就不用说了,那是杀鸡用牛刀,有一台六角车床(C3613)就可以解决自动钻孔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厂干的零件基本上都是直径38.直径43的孔,100多长的盲孔,要求精度不高.不能用群钻,现在在车床上打孔很 ...

用拖板上的刀架打孔不行 挂刀齿轮吃不消的 拖板带尾架就更不行了 建议改装液压

网友(2011-08-28):
液压也行,但是那东西太死,钻头不快,堵沫子都容易断。
数控刀架可能压不住,压住了也对丝杆影响大。
建议考虑尾座,尾座坏了换换也便宜。
我们这里有用尾座改成用电机带动,转速可调,如果感觉不对劲,可以松电机带动皮带防出意外。

网友:
首先两种都可以实现,其次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合适。硬干只能是设备提前报废,基本上在车间见到这类现象采取的措施为从重处罚。建议改工艺或是改设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刚好有客人和你的情况相似,他是铸钢,孔径21mm、深130mm、用我的钻头,不打引孔,单 ...

可否定做17。55的这种钻头?是否能保证正负0。05的公差呢??孔壁光洁度如何??大概价位多少???底孔也是90度平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否定做17。55的这种钻头?是否能保证正负0。05的公差呢??孔壁光洁度如何??大概价位多少???底孔 ...

你若方便的话,把你加工详细情况告诉我,最好有工件图纸,可以传到我QQ,这样我就能提供给你详细的钻头图纸及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刚好有客人和你的情况相似,他是铸钢,孔径21mm、深130mm、用我的钻头,不打引孔,单 ...

车削中心啊,不错。貌似做刀柄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