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一个油箱怎样做到最好不漏油

楼主(2011-06-09):
要做一个油箱  大概有200L,焊接的时候拐角的地方容易漏油,有没有什么措施可以防止漏油?

网友:
角处用黄铜汗,他能把砂眼堵住,效果很好

网友:
这主要得看工人的手艺了。。。。。。

网友:
薄板不要采用角焊缝,都应该翻边以后焊边,这样可以控制熔深,就不会漏,

网友(点评):
呵呵,没想到过侠也懂薄板焊接,佩服佩服

网友(点评):
哈哈,老徐大侠,某可乐厂的槽箱是阿拉做的,某合成橡胶厂的脱水线热箱是阿拉设计的,薄板双层大型结构,全靠内外翻,经典结构,

网友:
接头不能留在拐角处,拐角处应该回焊过去2被板厚(最小10MM),因为接头处一般是缺陷多发地,而拐角处又是焊接时很不稳定的地方。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焊油箱拐角处是最容易漏的地方,告诉你一个非常有效地办法检查是否有漏的地方:使用煤油,用刷子刷在内部所有焊缝上(注意,外部要是干燥的表面或者在外部焊缝区域刷上石灰粉待干后刷煤油),过几分钟后观察外面就能发现有没有漏的地方了。发现有漏的地方标记出来,补焊,再使用上述方法复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你说的和我们用的方法一模一样。。。。。发现有缝的地方都是接缝处。。。。今天早上补焊好了后,再检查就没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过  焊疤好大,丑哦 ,要是在第一次焊接的时候就避免了接缝就好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跟我们一个工人师傅讲的一样哦  不过是在焊接完后才这样说的。。。。下次就按照这个方法这么实验一把。估计效果应该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油箱上下用到的板是这样翻边后焊接的 ,就是接缝的地方容易漏。。。。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我所说的只是一个非常有效地检测手段,具体焊接质量(外观等)主要还是靠焊工,特别是在角落的地方,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漏。

网友:
你内外焊接两层试试看 我工厂里的油箱也都是自己画好图纸让工人用汽保焊内外焊接1层 再刷个油漆就OK了,都没漏油。

网友:
不错的讨论,路过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是这样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再说一点,焊油箱等密封性要求高的箱体时,拐角焊缝要回焊;还有就是,在焊缝接头处应该采用倒退引弧法(就是说再引弧时要在段弧处的前面约10mm开始引弧,然后退回来到段弧处在继续往前面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啦!!哈哈。。。。

网友(2014-06-22):
焊好后需要做漏油试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