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1-06-09):
本人没有机械基础,想从机械识图开始学起,求指点,谢谢!

网友:
买点机械制图的书,重点把三视图画好、

网友:
到书店买本《机械基础》的书就可以了,要识图的话,再买本《机械制图》,我在学校这两本书都有学的.

网友:
学机械基础和机械制图,好的

网友:
本人机械基础不扎实,想从机械识图开始学起,求指点,谢谢!

网友:
先学CAD  买本书  再来solidworsk 不用买书 就按着软件的帮助学习就可以了

网友(2011-07-20):
我一点基础都没有的,临时上阵的,怎么可以快点上手 啊
老板只要就我可以绘制出简单的零件3D图,有什么书可以推荐的吗

网友(点评):
要是工作需要的话 建议实践结合理论 边看点机械制图边学习三维软件 可以先粗略的把制图课本看一遍 然后学习三维软件的时候哪里不会查机械制图课本 二维图也很重要 三维二维相辅相成 我们学习机械制图的时候也都不会

网友:
建议你先查一下国内知名机械学校,看看机械专业所学的科目及安排,有了基础的认识后,想知道哪方面的再来问。

网友(2011-10-09):
机械制图过一遍,然后再学绘图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