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垫加工如何做冲模?

楼主(2011-06-09):
如题,就是一般的平垫,冲压模具怎么做呢?本人一直从事气动工装夹具的,对冲压模具一窍不通,哪位大侠能指教指教啊?
   材料:0.1MM不锈钢钢带
  平垫要求:外径10MM,内孔6MM。
  该平垫要求不是太高,就是材料薄了点, 用于攻丝机轴消间隙的。
    哪位从事冲压方面的高手能给点思路么?只要提点下就OK拉,一般的平垫加工是如何做的?有几道工序?
   不考虑连续模具,数量很少。

网友:
既然数量少,那就用激光割算了

楼主:
不是吧 ,我是想自己手工弄弄的,只想知道下冲模的原理。

网友:
冷冲中的复合模具,最简单的那种
上模凹模加冲头,下模卸料板和凹凸模
还有些其他必须件
你随便弄个机械手册查查就有了
说么,真是不好表达

网友:
应该不是很复杂,查手册看看,太薄了,对模具的精度要求会高点。(个人看法)

网友A:
0。1还薄啊,我6丝的都做过

0间隙就行了,垫圈么,没啥高精度要求

楼主:
多谢各位啊!没做过 试做一下。

网友:
导向件很重要,选滚珠导柱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还薄啊,我6丝的都做过

0间隙就行了,垫圈么,没啥高精度要求

模具线切割你用什么机床做呢

网友:
手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