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角度的钣金件该如何标注才好?

楼主(2011-06-09):
如图, 这种是我以前一直采用的方式,标注延长线的交点.
最近换了个新的主管,说这种标注不好检测,要采用下面这种标到切点的方式,

不知道哪种方式是比较好一点的.个人感觉下面的标注也不是很好检测

网友:
上面一种好一点吧。。。折弯方便点

网友:
钣金件是以不变轴线作为基准来标注的,一般压弯刀接触的那边作为定轴,也就是里面折弯的那条线。这个尺寸一般不会有多大变化,具体还要看板厚,圆角等,要不要进行板厚处理。

网友:
第一种标注方便绘制和折弯  第二种方便实体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第三种方法,标注上下两边的高度,便于测量便于折弯,重要尺寸标注公差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用第一个标注,得先生产出来了才有东西检验,赞同5楼观点,可以添加上高度标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下两边的距离会标注的,只是我这里省了

网友:
楼主应该再画一个展开图,注明折弯线尺寸,这样更方便工人折弯。至于尺寸标注还是图2好一些。

楼主:
晕,你们在实际中就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还是你们弄的全是直角的>

网友(点评):
标外侧会有盲点存在的,折弯外侧的尺寸和图纸会有一定的差异,板厚愈厚折弯角愈多则差异愈明显;内侧则无这个盲点存在。

网友:
我们一直用外包尺寸。

网友:
我们厂用的就是第二种,便于现场测量,只是各个工厂用的不一样,受限于R角大小,也会造成尺寸不准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不标注斜边长度,

网友:
没余量啊?

网友(2011-09-13):
感觉第一种好一点吧,

网友:
第一种方便加工,第二种方便检测,主要还是看主管的态度偏向哪一种。

网友:
第二种方便实际测量,最好是标注内尺寸,即用折弯时上模的刀口压痕作为尺寸线.

网友:
个人觉得第二种方法比较好,比较直观,便于测量等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强烈建议采用第一种标注方法,因为将件固定后延长相关的线交点还基本是准确的(可控的),如果测量切点,根本找不准。个人看法,比较心虚,如有错误之处请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