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5.0中画工程图时那个圆圈基准怎么画?

楼主(2011-06-09):
请高手们指导一下,proe5.0中画工程图时那个圆圈基准怎么画?

楼主:
高手们都不屑回答这简单的问题?

网友:
搞个模板图纸 应该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板图纸?哪里有?找不到!!...

网友:
用角度做阵列的特征就有,要不自己草绘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有点不懂!看来只有自己画一个了?里面难道没有现成的?画了又要怎么调用出来?是不是和CAD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