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5的枪钻 30倍径,可以在龙门加工中心上面使用吗?

楼主(2011-06-09):
有一把D15的枪钻 30倍径,加工45号钢,通过高压空气把冷却液通过枪钻进去.

可以在龙门加工中心上面使用吗?

排铁屑会有问题吗?

网友A:
你这个在加工中心上最好不要用枪钻,我给你推荐个东西QQ4196204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在加工中心上最好不要用枪钻,我给你推荐个东西QQ419620499

就在这里说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刀片是高速钢的,刀杆带内冷

网友:
枪钻没问题的,把预孔做大一到两丝。也可以用压缩空气加切削油,以前在摇臂钻床上试过,效果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结构的30倍径倍比的不是很好加工的,还是枪钻比较实在点。

网友:
学习了,只用过普通钻头,没打过深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枪钻还要专机,你会为一年做几个孔去买一台专机嘛

网友:
楼上的  那个说的用枪钻钻孔一定要专机的?还有一点你卖的那钻头的加工性能我可能比你还要多知道点哦。

网友D(2011-08-0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刀片是高速钢的,刀杆带内冷

这应该叫铲钻,也叫SPADE DRILL,美国的AMEC和韩国的YG都在做这种钻头。这种钻头能打30倍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叫铲钻,也叫SPADE DRILL,美国的AMEC和韩国的YG都在做这种钻头。这种钻头能打30倍径吗?

我就是做AMEC的,优势直径40倍的都可以!

网友:
哦,厉害又是字数限制

网友:
批量都没说,你们说什么都是多的!
              如果是一件呢?  哈哈!
 都这样提问,恐怕是机关枪打星星-心有余,条件不足呀!

网友:
楼上说的对哦,铲钻加工40倍D的12楼的卖过几支?有加工案例吗?在这说说  好让兄弟学习学习,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