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捷Z304摇臂钻调速不能调了,何故?

楼主(2011-06-10):
中捷Z304调速不能调了,有时候 也能,但是佷慢,是什么原因。最好有个视频。
还有就是钻孔的时候,臂晃是什么原因,晃的时候连立柱一起晃呀。

网友:
中捷Z3040摇钻好像是液压缸提拉变档的,查一下液压系统吧,看有没有漏油等,摇臂晃应该是立柱没有夹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什么地方加油,液压系统。给个图最好

网友:
检查看油还够不够.楼主说的是立柱也晃~不是摇臂。感觉不太可能吧,立柱会晃么?

网友:
摇钻立柱分内外柱,外柱不夹紧是会晃得。

网友:
立柱上后面有个加油的地

楼主:
回复 网友B:

立柱会晃,有夹紧装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给个图片最好呀,现在也能用,但太慢了。也不好用,我感觉是缺油了。最好给个图呀,用手机一拍发来就行

网友:
立柱晃是没锁紧

网友:
加点油看看,加油的部位是拆下主轴箱顶上的盖板螺钉,拿下盖板顺便开车启动液压看看各个油路是否泄露。顺便说一句中捷的塑料油管接头不是很好做,自己做要有工装。内装的齿轮44泵工作情况不好也可导致变速困难,尤其是工作时间的越长油温越高现象越明显。主要是压力建立不起来,使各个变速轴处的液压缸动作不可靠。也有因变速齿轮内的销轴断裂,定位卡圈断裂影响变速的现象。后两种故障需拆解主轴箱来解决,但拆解前一定要找出故障点。部分轴的定位卡圈和销轴可以利用三个观察窗进行更换,不过难度较大要有丰富的经验,优点是节省修理时间和工作量。提醒一下,主轴箱不怎么好拆解和装配,最好是专业维修人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油一热就不能调了,但是油凉的时候还能用(也是不好使,压下去的时候,反应很慢,大约得3分钟)

网友:
更换44泵解决。需拆下电机,拆下主轴箱最上面的一层壳体,卸掉油泵处的四根油管接头,松掉泵体上的螺钉,拔出泵体。按相反顺序更换新泵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是有的档位能用,160--125能用,就200---250不能用,别的还行

网友:
摇臂晃应该是立柱没有夹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QQ:加我602538425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看看六轴上变速齿轮工作的时候上下动不动(打开该侧的观察窗),反复变200和250。若动看齿轮最上端是会不会自己往下掉。再看看2000有没有。注意溅油!

网友(2011-07-14):
今天修的Z3040*16,换油泵的图片

网友:
钻眼晃
   没锁紧大臂吧

网友:
钻晃应该是钻头定心不好。

网友:
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油一热就不能调了,但是油凉的时候还能用(也是不好使,压下去的时候,反应很慢,大约得3分钟)

检查一下主轴箱油泵吸油管是否有破损,过滤网是否堵塞,油液是否充足;

如果钻削力足够,可以排除油泵故障。

如果是个别档位不正常,那就要拆卸主轴箱,看看是不是不正常档位的齿轮定位不好,那就要更换轴上的钢丝圈

网友:
不太像油泵故障

网友:
有立柱夹紧油缸,摇臂晃是不是加紧油泵坏了。找维修人员检查一下吧

网友(2012-03-12):
3 v6 e: }) {5 O0 Q...........................

网友:
恩~~~~摇臂钻~~~~~~~~~~~~

网友:
检查油路吧。感觉是油压不稳

网友(2014-03-05):
液压装置看看,把钻头磨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