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这种联轴万向节和换向器?

楼主(2011-06-10):
有谁见过这种联轴万向节和齿轮换向器?急求!

网友:
呵呵,汽车上的十字轴。或者叫万向节

网友:
楼主:
你这是正常的啊
是想重做一个
还是想买一个

网友:
这是最正常的万向联轴器。

楼主:
那换向器呢?那换向器呢?

网友:
标准件,万向联轴器。

网友:
卖铲车的地方有卖的。。。

网友(2012-03-17):
非常常见的一种万向联轴器,

网友(2012-06-09):
瓦楞机主传动就是这个万向节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换向器呢?那换向器呢?

这是一个汽车的十字轴和一种行星传动的换向器,有一种攻丝机就是行星传动换向的。

网友:
比较常见

网友:
齿轮换向器看不清楚啊

网友(2012-07-16):
跟普通的汽车用的传动轴没什么区别啊

网友:
这个和汽车上的传动系统是一回事吧,如果没猜错的话,楼主所说的换向器就是汽车上的主减速器。

网友(2012-10-14):
万向节,也叫万向联轴器,我们厂用的动平衡机上也用

网友:
这种联轴器允许轴之间有偏移,但是这是输入输出轴转速不一样。想要达到相同转速有一定的相对位置要求

网友:
万向节,应用很广泛

网友:
像 挖掘机或者铲斗车 上的联轴器

网友:
直接去市场上可以买到,呵呵,最简单、最常用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