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阶梯型的螺纹怎么做出来

楼主(2011-06-10):
液压管路系统中,管接头尺寸不一样,一端要接在一个支撑架上,所以要做成阶梯型,有谁知道怎么做吗,还要放紫铜垫圈

网友:
用六方型材车加工就可以了。
两端的螺纹可以相同也可以不相同,因为如果是连接两个管路零件,那么两端都是锥管螺纹,如果一端要固定在分配板上,那么这一端一般做成公制螺纹--难得去买专用的锥管丝锥了。

楼主:
图片错了,是这个,关键把这个管接头装在阶梯型的内螺纹上,六角型那地方也会进去,扳手拧不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把管接头一端装在分配版上,但是管接头有五个尺寸,分配板就一个,因此要做成阶梯螺纹,这五种尺寸的管接头都能接上,谢谢

网友:
看不懂楼主的问题的意思, 路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管接头有五个尺寸,那么就要做五个尺寸的这个转接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管接头有五个尺寸,但分配版就一个,固定不变,在分配板里做五个不同尺寸的同轴内螺纹,和不同尺寸的管接头连接,不知有谁懂我的意思

网友:
“分配板里做五个不同尺寸的同轴内螺纹”怎么做?

网友:
成型刀做底孔,再攻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最里面的孔最小,外面最大,不过就是管接头不够长,伸不进去,怎么办?

网友(点评):
为什么做同轴的五个,你分开五个地方做五个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求就是同轴的,知道怎么做了,呵呵

网友(点评):
好的,解决了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到底是怎样做出来呢?????

网友:
不好整,不是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