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多余的这个角头?

楼主(2011-06-10):
为什么会有多余的这个角头

网友:
在作线时.设置的起始线相切,终始线相切的方向反了,供参考.

网友:
这个是CAXA画的么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是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我画线时是由实体生成3D曲线的,不知可否具体到步骤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用了导动面命令中的”固接“”2“个截面,做成的。

网友:
你用什么软件作的图.我以前用proe作曲面时,也发现这种现象.

楼主:
是用caxa 的实体设计2008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用CAXA作平面图,没用它作过三维的。

网友:
这个不是caxa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