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的位置度检测

楼主(2011-06-10):
请问用什么方法检测螺纹孔的位置度最合理?如用三坐标检测, 用什么测针和取点方式最佳?

网友A:
我们公司有一个德国的检测设备,配合三坐标可以精确测量螺纹孔的位置,除此之外排列的螺纹孔轴线之间的位置也可检测。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B:
这个有专门的螺纹位置度规,没看到你联系方式,有兴趣QQ419620499

网友(点评):
能不能发个图片出来,螺纹位置度? 相信很多人都很期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有一个德国的检测设备,配合三坐标可以精确测量螺纹孔的位置,除此之外排列的螺纹孔轴线之间的位置 ...

忘记留联系方式了,QQ:75966306,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C:
各位有的东西我也有,关键是不符合楼主要求,请仔细认真看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有的东西我也有,关键是不符合楼主要求,请仔细认真看题

我们的产品是配合三坐标使用的,我觉得测针和点都不重要,主要是在于设定程序

网友(点评):
我知道你说得是什么东西,但是你不了解三坐标。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可以扫描螺纹的三坐标

网友(点评):
对于大牙可以搞,但小螺纹不太准吧。而且还有测头的选用。 如果没有检具,想要计量数据,那就先做个光孔,再用三坐标测吧,一样的,三坐标的功能满足的。我们经常这样搞。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 如有直接检测位置度的检具是最佳的, 不知是否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网友(点评):
需要定做,适合大批量生产,量少还是你的办法合适。原理和普通孔位置度一样的

网友(点评):
不知杨天大侠有没有3楼说的资料呀,图片也行呀,想见识一下。

网友: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用计算机视觉做的。

网友(2011-08-05):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专门的螺纹位置度规,没看到你联系方式,有兴趣QQ419620499

网友:
如果精度不高的话可以采用旋入螺纹销(一段螺纹一段圆柱销)检测,如果精度要求高可以采用测量;螺纹底孔(光孔)位置度加螺纹垂直度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气,如需要进口螺纹量具可以找我,哈哈。做个广告!

网友:
一般的螺纹位置度不是很重要吧。。不知哪里用的。。可以用个螺纹拧上打外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专门的螺纹位置度规,没看到你联系方式,有兴趣QQ419620499

很期待,发个图片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期待,发个图片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