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平台的情况下如何保证精度,求教!

楼主(2011-06-10):
我厂目前在焊接一设备的支架,主材为方管200*200,200*150等的材料,外型尺寸为2700*2400中间也有横档,因暂无焊接平台,为保证精度,焊工自己用如下方法加工,大家指教一下看:1.地上放二只大方管长5米,然后用螺丝调整找到二个的水平,将上述材料放在上边划线找中心线,按图施工。2.先点焊后在拉尺寸线校正,3.二相交柱之间用加强筋斜拉保证不变形。4.成型后用角尺测角度,卷尺拉对角线,或线锤吊直线看是否合格,但总感觉不是很准。谁有高招?
下边是产品图。

网友:
没有焊接平台还有什么说的?当然就是这些办法。最少去买一块较大钢板做平台嘛!

楼主:
钢板也不平啊。晕菜。
有买大钢板的钱,完全可以买平台了。

网友:
这种方法不是不可以,主要看你垫的方管有没有找平,必须要两根方管都在水平上(建议用水准仪检测)。这要用线锤吊垂直度才会有效。

网友:
看图片中这个产品可分为3个大支架一个横梁,用你上面说的方法确实可以保证点焊固定的时候是平的,但是你焊接时候是自由收缩了,恐怕焊接之后会产生变形。 这个产品的结构,在平面度问题的关键应该是你左右两个支架不能有翘曲变形,用你上面的方法恐怕不能保证左右2个支架的平面度问题。如果实在是没平台的话,那就只能在你上面的工装上加部分夹紧工具控制一下变形,另外还应找个钢板(不一定要多厚,但是一定要用水平尺打平),把焊后的架子放上面检验,不平的地方调较。把架子调平后在组焊整体。

楼主:
顶楼上的回复,太感谢你了。

网友:
你需要精度是多少,在焊接标准中是几级精度。

网友:
是的,整个架子要分成3块来分别组对和焊接,校正后再总拼装。没平台的确不好检查平面度,可以自己做一个简易平台,弄张厚点的钢板上刨床刨。

网友:
路过。高招!!最好是买平台。只有平台上操作才能保证精密度!

楼主:
有了平台,最小2*3米的。但是还是整形的设备。方管变形的啊。

网友:
没有特殊要求的话,这样做是可行的.

网友:
对于楼上说的用夹具来保证焊接变形,由于该产品比较大所以可能没有合适的夹具,还是建议采用合理的焊接顺序来减少焊接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