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如何固定才好?

楼主(2011-06-10):
如图:中间打网状的是磁铁,包住磁铁的是304,最大切应力来之磁铁对外部工件的吸力,约为50kg,图示的固定方式加工起来比较困难,因为磁铁的孔是预先打上去的,磁铁烧结后就没有办法在打孔了。(磁铁加工工艺http://www.magpanda.cn/Website/Web/NewsDetail.aspx?id=8eb541d9-e5db-4c89-b8fa-a2c34817eda2)。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固定办法吗?比较方便加工的

楼主:
画了个简图,

楼主:
磁铁为钕铁硼磁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固定方式为压盖?没有听说过希望详解!

网友:
抢个沙发 一起看看

网友:
同意4楼方法,加个盖压紧即可,不过盖就不能用304了。。要不不导磁。。

网友:
没弄明白。先看看大家的意见。

网友:
钕铁硼可以磨加工。

网友:
采用压盖结构可能存在两个问题1.强度问题。2.强度问题解决了吸力又会受影响,楼主可不可以改变下磁铁的结构,比如漏斗型。。T型,可以自锁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