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简单的实现钢球自动送料

楼主(2011-06-10):
各位大侠,最近做了几次直径10mm钢球自动送料的项目,要求每次出1个钢球。做下来总觉得不理想,希望大家讨论下,提出个简单适合的方法。
1.
我自己使用圆形送料机钢球送料,底部开个小口,振动送料,出料口加1个分料机构。现在这个方案的主要问题是,振动盘不能存太多钢球,否则太沉,振不动。采用振动料斗储料,也不能储太多料,否则也存在振不动现象。一个钢球看上去不重,按时一堆钢球相当于一堆铁,非常沉。而振动送料系统对重量比较敏感;而且这个方案体积大,成本高,啰唆。
2.
看过《东西是怎么制造的》系列中,有个轴承的制造。是在钢球储料的底部,有个高出钢球储料表面的落料管,落料管套一个能上下移动的推料台阶,每次推送几个钢球上去,落到落料管内,结构似乎比较简单,但是不能保证每次推送1个钢球,底部还要加分料机构。
3.
有个朋友说见过钢球料斗底部,有个摆动的结构,摆一下,就掉一个钢球下去,又简单,又可靠,但是他没讲清楚内部结构,他只是外部看到有个带动往复旋转的机构,然后每次掉一个料下来,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得更清楚的朋友。
4.
还有朋友建议用阶梯送料结构,一层一层送上去,到顶就滑到储料管内,这也需要加分料机构。
有其它送料方案的朋友欢迎提出来大家,比较讨论,谢谢。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参考一下播种机?

网友A:
下料机构设计:700个锌球,铁箱子底部开一个口子,让锌球一个一个流出来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101

网友:
4楼的挺好  支持支持

网友:
这个有个帖子专门玩钢球的,牛得一塌糊涂.肯定有你想要的机构.
很有意思的小玩意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4771

网友:
已经有过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
上面部分的结构基本都一样(锥形料斗),我指说下面的部分做个带圆孔的圆盘,上面料斗出口与圆盘的垂直距离小于一个球的距离即可,圆盘用气缸推动齿条带动齿轮(跟圆盘固定),齿轮与轴之间装单向轴承,可实现步进,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呵呵。。。。。。方法很多,看个人倾向哪种方法,槽轮机构也可以。。

网友:
圆盘跟轴是固定在一起的。。齿轮跟轴通过单向轴承联结。。

楼主:
以前确实讨论过,此贴作罢,我感觉按照8楼的来做,成本是最低的。
只不过不知道单向轴承贵不贵,没买过,如果用气缸带动齿轮齿条反复旋转,理论上感觉也是可以的,行程算好。两个孔,气缸伸出送一个料,缩回再送一个料,做一个过料检测确保通过就好了。

网友B(2018-07-08):
引用 网友A:
下料机构设计:700个锌球,铁箱子底部开一个口子,让锌球一个一个流出来
http://bbs.cmiw.cn/forum.php?mo ...

螺旋这么送钢球,,第一次见到。
螺旋成型玻璃珠的看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旋这么送钢球,,第一次见到。
螺旋成型玻璃珠的看到过

@动静之机 动侠,钢球尺寸一致性高,滚动性好,是否可以用其他的方式送料,比螺杆更简单。

螺杆一般用于理瓶,或送粉末饲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