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冷挤压工艺,请教

楼主(2011-06-10):
在铝合金挤压过程中,经常产生模芯拉断的现象,还有工件外表不是很光滑,求解

楼主:
希望大侠们,告知,模具材料是什么型号,因为本人所在的地方没有好的材料,还有模具的设计,

网友:
第一是模具材料选用。第二模具冷挤压时润滑油。第三是模具光洁度

网友(2011-09-19):
不清楚你的模具形状及使用的材料,一般来说,铝的冷挤压模具材料使用的是钨钢并镀层,还有就是工件的原材料润滑也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不知道紫铜和黄铜能不能冷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