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橡胶圈,挤压密封,请教

楼主(2011-06-10):
200X300的方孔,上面是一个硅橡胶圈(单边宽度15厚度3),简单的挤压密封。请教硅橡胶硬度应该多少,低硬度的话 , 能做到么?对橡胶不是很熟悉。。。

网友:
兄弟:最好你把需要密封的压力,及你采用的连接方式说明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压力不大的  就是那种2块板中间是个显示屏和密封垫。。。用螺栓连接2块厚3的钢板

网友:
既然你都说了压力不大,那楼主还要知道橡胶硬度干嘛,难不成你还想算下螺栓的力矩?

楼主:
我本来用的是洛氏40-50的硬度   但我们的高工说太硬了。。

网友(点评):
洛氏40-50的硅橡胶?哪家有卖的?我真是太孤陋寡闻了,你这个用邵A40度左右够用了

网友(点评):
确实有趣,楼主应该补一补基本常识了。另外,谢谢老徐。

网友(点评):
抱歉打错字了 是邵氏

网友:
硅胶好像很软的,我们用的都是邵A 50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