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门摇臂轴支座 ,求助工艺路线

楼主(2011-06-10):
求工艺路线(粗基准、精基准、工艺路线)
网上有很多它的课程设计,但是不是很理想~~
想听听不同见解。

网友:
这个不就是大学的课程设计吗

楼主:
对啊,网上的参考资料放老师那儿问题多了去了,想听听有实战经验人的见解

网友:
进来学习,期待高手讲解

网友:
铸件毛坯,三爪夹左边的圆柱,车端面,镗孔,右边做个工装,凹进一个圆板里,在圆板里打螺丝孔,用夹板夹住固定在圆板上,然后车右边的端面跟孔,不难。。应该是这样的工序,最后打11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