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类型的CAD图一直没搞懂怎么画!

楼主(2011-06-10):
已知矩形长宽和里面两条平行线的距离,如何画出矩形里面的那两条平行线?

网友:
兄弟条件不够,还怎么画,只能说有很多可能。

网友:
    平形线只需在矩形内吗,  那不是有无数组距离为80的平行线。。。还有没有什么其它的条件?

网友A:
闲来无聊,俺来一解,抛砖引玉,你看看可行?

网友(点评):
不错!确实能够画出!

网友B:
这样画出来的~~~

网友(点评):
这样比较直接!好!!

网友:
确实是啊,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

网友:
参照选择,参照选择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
作辅助圆的方法应该是最快的   以前自己不懂的时候是先做用一条直线的垂线   再画就行

网友:
厉害!学习了,画两个圆就行了

网友:
先作辅助线嘛,这个好说

网友:
有意思,我原来还想是不是用方程先求角度!

网友:
有意思,呵呵……收获了。

网友:
学习了 前长度: 7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对不起,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120 秒,请稍后再发表。

网友:
很给力哦,学习了  呵呵 我还打算算角

网友(2011-08-24):
画圆求解确实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
4,5楼正解啊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哈哈。

网友:
高手云集!学习学习....

网友:
我看过一本讲机械几何和力学的书,记不太清楚了  上面着重讲了用绘图法证明一些几何定理
比如 勾股定理  比如A加B的平方等于A方加2AB加B方
觉得应该有许多方程式 都可以用作图的方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闲来无聊,俺来一解,抛砖引玉,你看看可行?

确实是个好办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闲来无聊,俺来一解,抛砖引玉,你看看可行?

正解,辅助圆,学习了

网友:
看来楼主手工绘图不够扎实。

网友(2012-03-01):
引用 网友B:
这样画出来的~~~

这图你画的不对,你不能保证中间线距离是80,你做的那个不是长方行,是平行四边形,我是先画平行线再画四边形,两条线不会都经过角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了 真是 醍醐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