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红枣去核装填机,请教

楼主(2011-06-10):
就是一个红枣自动冲去核心后填入面粉,可以实现吗?请帮忙设计个机械吧!先谢谢了
说出你的想法也可以啊,我好参考一下!

请各位大侠们想想方法

网友:
居然去核后还要填入面粉,这恐怕有点难度吧

网友:
去核都是靠挤压,如何注入面粉,只能改变食品工艺,将无核枣打成浆去包面粉,不知如何?

网友(点评):
这也是一个好思路啊...

网友:
可以实现.我是做非标设备的,需要联系我.QQ:843702845

网友(2011-07-23):
很难的。你大约出多少钱做??

网友:
4楼厉害,什么原理能描述下吗

网友:
打核之前怎么才能确保枣是竖着的?也就是枣核是两头的尖和打核的棒在一条直线上?要知道枣是圆的啊,我买过好多号称去核的枣,枣核的两头小尖都没有去掉,枣核中间被打掉了,结果里面有小尖,比没去核的还难弄,真tm扫兴,还不如买没去核的

网友A:
去核后加入面粉,做何用途?  不会只为增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核后加入面粉,做何用途?  不会只为增重吧!!

江浙沪一带的甜点,而且里面加的是糯米粉,加完后煮熟,又甜又爽口

网友:
你是不是在做毕业设计啊,我当年的毕业设计就是红枣去核

网友:
我对去枣核有个疑问就是怎么保证枣的位置是正确的
也就是枣核要和打枣核的圆棒同轴:

网友B:
难,枣的形状大小的一致形比较差,最重要的是怎么自动上料.

网友(点评):
这是真理啊,形状大小不一样,夹具很难通用,自动化的难点。

网友:
我见过手动上料的,就是用圆棒直接把枣核冲出来,但是要手动摆放,是枣核的位置竖着

网友C:
冲压两次固定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冲压两次固定可以吗??

冲压两次?什么意思?
这又不是冲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冲压两次?什么意思?
这又不是冲床

一个次是去核,一次是注入面粉后  把面粉压实 使其不落出。。。乱想的。。。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次是去核,一次是注入面粉后  把面粉压实 使其不落出。。。乱想的。。。嘿嘿

一次两次无所谓吧,就是枣的对正不太好弄

网友:
枣是椭圆形的吧!

网友:
关于方向的定位:

如何定位椭圆状物体?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281

关于连续高效地去芯:

莲子自动钻心机,这样的尺寸能否达到要求的转速?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799

网友:
网上有视屏,你找how its made中就有一集介绍橄榄去核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枣的形状大小的一致形比较差,最重要的是怎么自动上料.

先来个选料机构,统一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