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中的一个保护装置,却带了另外的麻烦...

楼主(2011-06-10):
如图:是一个盖子的三件套的装配设备,送料盘和主机同时旋转,送料盘的料槽和主机的料槽重合时,主机的料槽会把送料盘料槽中的工件带走。送料盘靠胀套与旋转轴1连接,旋转轴1通过齿轮传动。

当送料盘被异常工件卡死时,胀套就会饶这旋转轴1打滑,这样可以保护电机和齿轮。但是每次卡死后,就必须取出卡死的工件,松开胀套,重新调整对位,否则送料盘的料槽和主机的料槽就不会重合,这样工件就不能被主机的料槽带走,就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序,而且还会带来很多麻烦。

我设想,能否设计一套装置,即使送料盘被卡死,只要取出卡死的工件,送料盘和主机能恢复到对位状态,不需要再松开胀套,手动调整对位,这个装置该怎么设计?
欢迎大家发表一下见解...

网友:
你那个胀套是锥形套吗,你是不是利用锥形套摩擦传动的呢?不知道你传动的转矩大不大,如果不大的话可以用弹性球定位,也可传动转矩。这样的话,一旦上料盘被卡住,弹性球就弹出球窝,在端面上打滑。取出工件后,弹性球可复位。球窝的位置是和主机对应的,只要球复位就不用再调整位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胀套用一个套割了一条口子,用螺钉锁紧的,弹性球是何物?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在保证扭矩的情况下,能否用下面打滑和扭簧组合来设计装置?可是有点麻烦

网友:
如果轉盤轉動定位利用棘輪的方式做動的話就不管打滑後
或者排除完未在定位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正在思考这种方式,扭矩可能不好确定

网友:
很简单啊,电机连接处带离合器或者扭曲限制器,不要让夹具处的打滑
或者使用伺服电机检测力矩,过载了自动报警停机

你用伺服还能倒转松开,然后用一个喷气管吹掉异物,变成自动化清除故障

网友:
个人觉得一楼的方法简单可行,七楼的方法更为完善,但是成本过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卡死不是立马就卡死,而是随着工件变形的程度,逐渐卡死的,在此过程中送料盘也会绕着旋转轴1转动的,只不过相对速度慢点而已。

网友:
那你还是用伺服电机吧,这个能检查出这种缓慢的力矩变化
或者你上料之后就用气吹一下,吹走异物
或者你用光电眼或者摄像头检测到异物就报警停机

网友:
同意7楼
不过,这种生产线的改装,换电机似乎不太现实
楼主能不能把卡死的情况传张照片上来

网友:
电机轴加装一凸块,用金属传感器检测电机旋转,连接时间继电器复位,当电机卡死时可立即停机,时间可根据转速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机不停止也没有关系,卡死是不 是立即卡死的,即使这样也要手动去重新对位
在前面也加了 感应 开关,产品放歪了是可以停止的

网友:
你要简单的重新定位啊,按照2楼大侠所说的,加一个球头柱塞、钻一个小坑就可以了

网友:
二楼的办法好,参考球头柱塞。

网友:
觉得还是用扭力限制器较为好些,成本低些且效果也好。

网友:
同意2楼意见 ,弹性球是叫定位珠 也叫波珠。楼主可以查下,当胀紧套由于力大打滑后,也会被挤出定位窝点,之后复位时就有一个固定的窝点可以找这样就节省了人为的去对准了。不过我觉得用胀紧套来限制扭力似乎很不稳定呀,螺丝的松紧直接决定了限定扭力的大小。这样每次拧紧的螺丝力不是会很难把握?个人认为楼主还是要把这部分改下,最后是加扭曲限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部分必须得改,而且迫在眉睫
关于弹性珠,我试试

网友:
在下才疏学浅,班门弄斧,见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联轴器要改成两个摩擦片应该可行。直接联轴器没有意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连续运动,没有间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直接用个 过载离合器安全离合器
就噢 了

网友:
怎么会卡死的?感觉这个像是扎盖机之类的?如果进料和旋转部件速比做好,不可能卡死的呀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2024-09-26):
重点应该用放在解决卡料的问题,会卡料是因为产品过渡不顺畅,解决办法是将主机接料处的导料片尽量加长一些,产品切入的角度摆大一点,同时在交接处由送料盘往主机方向加气吹产品,辅助产品进入主机,用节流阀调至合适的吹气量。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