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弯制这个东西的工具,求助

楼主(2011-06-10):
各位老师能帮帮我吗,在设计工具过程中遇到问题了,如下图,需要制作的工件要求是:8MM304不锈钢棍,弯制成圆形,圆形内径10MM---12MM,在弯过来的头部需要打磨成逗号的样子,接口处需要留出1MM的缝隙,最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冷弯,请各位老师帮忙给设计一下可以弯制他的工具,谢谢了!

网友A:
貌似没人知道啊。。。我也不知道

网友(2012-03-02):
这个是弹弓,,哈哈,我见过,那有实样和图纸

网友:
蛮像弹弓的,呵呵。可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人知道啊。。。我也不知道

首先考虑如何装夹固定,然后就是成形动作部分,固定部分建议采用杠杆原理的快速装夹模式,成形部分采用两个轴承,一个起成形转动中心,一个轴承外边镶嵌一个耐磨套,直接与工件接触,也是通过杠杆原理,旋转成型,至于缝隙1mm,可以在杠杆部位做限位块 。

网友:
首先考虑如何装夹固定,然后就是成形动作部分,固定部分建议采用杠杆原理的快速装夹模式,成形部分采用两个轴承,一个起成形转动中心,一个轴承外边镶嵌一个耐磨套,直接与工件接触,也是通过杠杆原理,旋转成型,至于缝隙1mm,可以在杠杆部位做限位块 。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观点!一毫米的缝隙是不得已而为之,自然就出来了。

网友:
弯这么小的圆,冷弯很难达到,

网友:
画了一下,但不会传图。主要是把头按形状固定好,大约4~6毫米吧,中心10mm的成型轴。以中心轴为圆心半径为产品外径做手柄旋转大于270度,为了减少摩擦可用轴承接触产品,轴承上最好有R4的园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