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7.5没有找到LIBJAM.DLL,紧急求助

楼主(2011-06-10):
各位高手,前段时间公司里的一个本科生帮俺装了UG7.5,用了几次感觉挺好的。今天却打不开软件了,提示是(没有找到LIBJAM.DLL,因此这个应用程序未能启动。重新安装应用程序可能修复此问题)。各位能简单详细滴指导不??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你可以点击LMTOOLS试试,再点击stop/start按钮,先点STOP再点START,底面出现successf就可以了。也不一定是这个问题啊!

楼主:
请问您点击那个地方撒??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把发个安装压缩包与我

网友(2011-11-30):
这个简单,你没有复制那几个文件替换掉原来的文件,这一步是在最后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