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交流伺服电机速度增益的设定对工件加工精度的影响

楼主(2011-06-10):
我是机床行业的有关于伺服电机的问题要请教各位:
一、交流伺服电机速度增益设定值的大小对工件加工精度及表面质量的影响?
二、丝杠反向间隙是多少的情况下才能通过系统参数补偿?如果补偿值太大会对机床和伺服电机有什么影响?
三、想学系统调试和PLC编程能不能给推荐几本书或提供些资料 ?

     有劳各位大侠!!

楼主:
呵呵,一样谢谢你!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比例增益的影响驱动说明书有介绍,通常是增益大到一定的时候 精度会降低!
通常情况下丝杆间隙都可以补偿的,可以选择实际补偿和八分之一补偿!我一般选择后者!补偿太大了会影响机床在加工的时候反应速度变慢........
PLC我不懂,你可以看看电工基础之类的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选择实际补偿的,不过有时候丝杠反向间隙达到0.20mm。为了达到反向间隙0.01mm内,只能补偿0.20mm。
怕对伺服电机和工件加工质量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想问问补偿值最好不要超过多少??还有能不能详细解释下八分之一补偿的方法。是只补偿反向间隙的八分之一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的系统有这个参数可以更改补偿类型的!广数和KND就有,具体是哪个参数我记不清了!说明书有的 麻烦你自己去找找看嘛!!呵呵

网友(2013-01-16):
新手等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