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的螺纹,求教。

楼主(2011-06-10):
今天装一个出线套怎么拧都不合适,后来用卡尺量得螺纹尺寸为,大径18。3毫米螺距为1.411请前辈说一下这是什么螺纹,急急急

网友:
非标螺纹吧?

网友:
英制螺纹吧,1/2“,外国标准

网友(2011-07-16):
非标螺纹

网友:
不是英制1/2的!有可能是美标一种,上次我就遇见过5个的,非国标,非英制螺纹。

网友:
有可能是管螺纹,好像是G 1/4还是多少的

网友:
可能是NPC螺纹,美国标准

网友(2011-08-15):
英寸制非标螺纹,因为英寸制中有1.411的螺距

网友(2011-12-03):
非标螺纹以前见的很少,学习一下长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