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泵输出轴键的问题

楼主(2011-06-10):
请教论坛各位前辈了   齿轮泵的输出轴一般都是有一个键槽的    我做毕业设计的时候   需要在齿轮泵的输出轴上安装一个链轮   那么  这个链轮需要这个键来固定    但是  同时我还要把这个齿轮泵的输出转速送到一个机械式里程表里面  我想中间通过一个联轴器一样的东西过渡   一边连接齿轮泵输出轴  一边连接带动里程齿的轴   但问题来了   联轴器也需要键来固定   本身就一个键槽    我可不可以在齿轮泵输出轴上面再做一个键槽啊   两者隔开一定得距离

网友:
齿轮泵的输入轴很短,只够皮带轮用或联轴器用,你可把链轮装在皮带轮上。用套或螺栓都可以的。

网友:
用联轴器比较好,考虑到密封性,可以用磁力的,价格比较高。

网友(点评):
我也知道用联轴器 可联轴器在齿轮泵轴端怎么固定呢 这就是我的小疑问

网友:
可以一键两用啊,
要是输出轴不够长,接轴有点麻烦了,可以用螺丝把链轮和联轴器镶在一起同步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