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连接的若干困惑问题,进来看看

楼主(2011-06-10):
1、粗牙和细牙螺栓连接到底有什么区别啊?我看到汽车螺栓标准里写到建议推荐使用粗牙的。
2、你们是否在图纸上过同螺纹直径,但是光杆部分不一样的螺栓。我看了标准,标准六角螺栓的螺纹外径与光杆部分是一样大小的,而且六角头和光杆连接处有个凸台的,但是我公司的图纸有种六角螺栓和标准螺栓不一样的时,光杆部分的直径比螺纹外径稍微小一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
1.粗牙螺纹强度高于细牙,细牙螺纹升角更小,自锁性能应该是更好的
2.这个螺纹外径大于光杆直径是由于螺纹冷成型造成的,车削的可能就不会这样,但凡事无绝对。

网友:
哈哈,不错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不知道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

网友: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在很多场合要灵活应用

网友:
粗牙螺纹强度高,用得较多,我见的细牙多在调整轴向距离时使用。

网友(点评):
粗牙螺纹强度高,这个说法是很不对的。同样大径情况下,细牙的承载能力要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你你说的冷成型做出来的螺栓算是标准螺栓吗,标准图纸上没有这种螺栓的 呵呵

网友:
粗牙抗拉的能力比细牙强些,细牙的牙浅些,牙距小些,细牙适用于薄璧零件和微调机构时。

网友(2011-11-27):
“1、粗牙和细牙螺栓连接到底有什么区别啊?我看到汽车螺栓标准里写到建议推荐使用粗牙的。”不知你看的标准中怎样写的。一般来说,能用第一系列的尽量用。
“2、你们是否在图纸上过同螺纹直径,但是光杆部分不一样的螺栓。我看了标准,标准六角螺栓的螺纹外径与光杆部分是一样大小的,而且六角头和光杆连接处有个凸台的,但是我公司的图纸有种六角螺栓和标准螺栓不一样的时,光杆部分的直径比螺纹外径稍微小一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有什么区别?”是滚压的螺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