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士乐高手

楼主(2011-06-10):
我公司有一台力士乐油泵A10VS01OODFLR/31R-VPA12N00坏了有没有相同的型号油泵,A10VS0100DFR1/31-PPA12N00可否代替
A10VS01OODFLR/31R-VPA12N00
A10VS0100DFR1/31-PPA12N00

楼主:
http://img14.wal8.com/img14/176280_20110610230856/130771872772.jpg

网友:
问一问力士乐经销商,有没有供应。
如果价格太高或交货期太长,你难以接受的话,完全可以用国产泵。
搞清楚输送介质、要求流量、压力,变量变压方式等工况,应该有一大堆适用的可以供选择。
这种事,我做过很多次。

网友:
搞清楚符号所代表的含意,就知道能不能代替了,有些可以互换。

网友:
DFLR是恒功率控制,DFR1不是,你如果用在行走机械上,或者用内燃机带动就不行。

网友:
是啊,要看你的用途,你那个坏了的泵是什么问题,应该可以修好的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们的力士乐油泵A10VS01OODFLR/31R-VPA12N00坏了,现在买回来了一台A10VS0100DFR1/31-PPA12N00,就是想问一下后者是不是油泵改进了,其他外观都一样的,就是新泵少一个接口,应该可以安上,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