饲料配料系统,谁做过?

楼主(2011-06-11):
请问群里有没有做过饲料配料系统的,

网友:
麻烦楼主说的具体一点

楼主:
14种物料,要进行配比,一次配比中少的只有几十克,最重的有400多公斤,最后集中到混全桶混合流出,进行打包。要实现全自动功能,中间要求采用什么法供料,所有物料为粉状。控制部分采用什么方法,还有就是工艺要求可能要同行提供

网友:
多的物料选用称重下料或者螺旋,少的选用私服电机进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应该是问:1、如何将几十克到400公斤的14种物料均匀混合?
                         2、如何控制定量包装?
                         3、实现上述两点自动化如何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对吧,应该是下料,混合,包装全实现自动化

网友(点评):
只有楼主自己知道。

网友(点评):
实在不清楚楼主的要求

楼主:
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说的不够清楚,物料的配比不再用人工,要实现全自动配比,混合有专用的混合机。下面包装好说,现在有成套的包装设备

楼主:
现在就是用一种什么样的送料方法好,计量斗和缓冲斗采用哪种放料方法比较合理,称重我们采用料斗计量,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还有很多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比如说这么小的物料称重我们可能会碰到些什么问题,外面环境对她的影响有多少,其中我们可能会碰石膏粉这种流动性很强的物料,我们要在哪些方面应该做些处理,希望同行能够提点意见,谢谢(另外也想请教一下同行,饲料行业的工艺流程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全是粉料的话,不知采用螺杆输送和计量能否行的通。
你那边采用料斗计量,是按体积计量还是按重量计量?
缓冲斗和称重斗的输送直接用振动方式即可实现。
对于粉料尤其是颗粒较小的,一定要注意物料比重,
防止物料扬尘或有粘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是定量和称重两种方式。但是称重有很多种形式:单个料斗、多头的组合称等;结构上有:开放式的、密封式的。我倒是对紫菜、鱼饲料(片状)等物料的称重无从下手----敞开空气几分钟粘性很强。大家可以讨论,各抒己见!

网友(点评):
版主,我也刚遇到一个鱼饲料(片状,很轻,热带鱼)称重项目,可以讨论一下啊

网友(点评):
你们用组合称可以解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你在称重和包装上是怎样处理的?我觉得是在包装上的难度比称重要难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所遇到和版主所遇到的略有不同,
热带鱼料称重,饲料是片状,重量较轻,流动性差,易堆积,对下料和精度都有很大影响,但不会遇到空气就产生粘性。
我采取的方式是把物料揉碎,每片约1-2平方厘米,这样不会堆积,下料也好下,客户能够接受,只是在称重包装前要做预处理。

网友(点评):
此种可行。但是遇上不能破坏原有形状物料还是头疼。

网友(点评):
是的,现在还不能把所有物料都实现自动化包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称重的饲料如几分钟会有产生粘性,我认为问题不大。
可以减少每次投料的量,如包装速度能达到60包/分钟,即物料基本都会在1分钟内被填充入袋。
下料问题可以让客户对物料做个揉碎处理,当然包装袋尽量大些,防止在包装机下料管中堵料。
至于紫菜称重,我没有做过,但如果像超市里那种饼状的,我想很难称,
我做过茶叶称重项目,如相似,则完全可以称。
如有物料图片和具体要求,我可以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点评):
茶叶类我知道可行,很多茶叶店里都有。很小很精致。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紫菜就会有粘性。可是虽然揉碎了,可是体积很大,袋装容积不够,还需要一个外力动作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就像超市的卖的紫菜。

网友(点评):
超市那种应该是先包装然后做的后处理吧

网友(点评):
细条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袋子较小,物料体积大,不能凭物料自身的重力和惯性完全入袋,这个比较难办。
立式包装机比较难做到,可以考虑用水平式包装机或给袋式包装机会好点。
入袋时用活塞推动一下,他们应该都做过的

网友(点评):
是的,本来此种物料就轻。

楼主:
上面是整个饲料的配比,都是粉状,还有就是上面同行说到下料扬尘,这个我们设计时得考虑进去。
各种物料同时进入混合机前的输送,我曾考虑到用封闭式皮带机这样他的输送速度会快点,不要考虑单批物料的配比质量。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采用哪种方法比较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款物料(24种)的重量不一样,精度要求不算高。
但我想知道“不要考虑单批物料的配比质量”是指每款物料的重量可以误差更大?

网友(2011-07-11):
同样的难题解决不了。

网友(2011-08-21):
可以采用输送法来配料,让14种料混合好后包装成品就可以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