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6MPa液压接硬管问题?求高手解疑。

楼主(2011-06-11):
15~16MPa液压系统接硬管,油泵流量1L~2L/min,系统到油缸(固定位置,行程短,小于2mm,夹紧用),之间用硬管连接,管径用6mm,能用铜管吗?有人建议我用无缝钢管,结果就是用钢管,好难用卡套式管接头(仿PARKER),开口扳手都上到最紧,试压到10MPa,管都从接头飞了,管径量直没有问题,就是接头,用手扳紧,再扳手扳一圈,管都能转,卡套没有套紧钢管。接头有问题吧,国内有哪些好的管接头啊,国外一个1/4管接头,大概又要多少钱,设备预算有限。求求高手解疑。

网友:
15~16MPa液压系统,国产的一定可以的,你的卡套有问题,或者装错了,多说一句:不要什么都迷信进口的,如果卡套国产都做不好、、、、、、

网友:
是你们装配工的技术问题。装卡套式接头要有一定的技术,没有经过技术培训一般装不好。要么你就用卡套预装机预装一下。这样可以不需要技术工人。国产的卡套式接头完全能满足你的工况要求。

网友:
重新买个接头,也不贵,是装配问题,

网友:
装配问题,是不是卡套装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装反,按照正确,卡套锥面,对接头锥面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国产有哪些较好,帮忙推荐一下,还是一般厂家的就可以(只是我买的比较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以前买的接头,是用黄铜做卡套,装铜管,铝管,一般手上紧,小扳手再一圈不到就差不多(低压)。这次,卡套是钢套,卖接头的说,在上紧螺蚊上涂二硫化钼润滑脂,我用普通开口小扳手 ,扳到钢管不转动,再用活动扳手(如果开口不够力,实际上小扳手上到最紧,管只带少少力还是能转,我装配现场试过),再带紧3/4到1圈,这样才算可以。用到活动扳手来装1/4管接,是否过头了,还是卖家胡说的,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介绍你看一段视频,看看怎样预装卡套的。或许对你有一些帮助。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xODIzNTI0.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还有这样好的东西,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你是不是钢管选的不对呀,液压无缝钢管是有一定标准的,外径尺寸精度形位公差都有要求,材质热处理也有要求,不一定就是接头,管子你也检查一下。

网友:
谢谢9#无私提供视频,但没看明白,钢管是靠什么抵抗轴向力的。

网友:
国产的肯定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也应该是装配问题,我们的系统将进30MPa,用的国产管件都没问题,而且都是标准件很容易买。

网友:
原来还有这样好的东西,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15~16MPa液压系统接硬管,接头用国产的肯定行

网友:
压力不是很高,国产的肯定行。

网友:
卡套不行......国产的东西不是怎么好...

网友:
还是要查管径公差是否大了外表毛或管子材质 。卡套 ,卡套预装方法是否正确 管接头24°内锥是否选择错误  一般情况国产的还是很好的

网友(2011-07-21):
我也即将遇到这些问题,不错!!!收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保证接头压力等级和正确安装的情况下,要检查所用钢管,卡套用钢管不是一般的无缝钢管,要用精密冷拔无缝光亮钢管,卡套接头对管子的圆度,表面质量要求很高。

网友:
管压成型时没有预紧,最好把扩孔紧紧,看看成型

网友:
推荐一个卡套、螺母的生产厂家,江阴建湖特尔佳,是国家卡套、螺母标准的制定者,质量还可以。

网友:
根据我们多年使用的经验。经卡套预装机预装的液压钢管一般不会出现漏油问题。而且对钢管和卡套接头的要求也很低。一般生产厂家生产的钢管和卡套接头一般都能用(不一定要精密无缝钢管和名牌卡套接头)。以下是国内某个厂家的对卡套预装机产品的简价供大家参考。
管接头在液压系统中的泄漏不可忽视,泄漏可造成效率降低,油温升高,
执行机构不稳定,污染环境等。直接影响液压设备的正常使用,如何提高接头
体的密封可靠性,正是设计制造企业和使用单位一直面对的课题。
卡套接头具有结构简单、重量轻、体积小、使用方便、不用焊接,而且具
有良好的耐压性、耐振动性、耐热性及可靠的密封性。因此,它可以用于高温、
高压及有振动的管路中,是液压系统中较为理想的连接件。
卡套式管接头的密封原理:卡套右端在螺母的拧紧顶压下,左端被挤进接
头体内锥孔与管子间的间隙里,使卡套的外锥面形成锥面接触密封,卡套的内
刃口嵌入钢管外壁,在钢管的外壁压出一个闭口环槽起切入密封,进一步拧紧
螺母,使卡套中部稍微凸起,产生弹性变形,弹性应力使卡套右端面与螺母锥
面产生摩擦力,以防螺母松动,弹性变形部分可吸收液压管道中的震动,另外,
卡套尾部也紧抱钢管形成一道抵触密封。
卡套式管接头的正确装配也是保障接头体密封可靠性的一项重要因素。卡
套式管接头的预装是最重要的环节,直接影响到密封的可靠性。一般需要专用
的预装器。但国内由于缺乏相关卡套预装设备,大多企业均用人工手动预装。
手工预装卡套接头工作效率很低并需要有熟练的技术工人,否则很难保证质量,
并且造成卡套可重复使用性差。
使用我厂生产的卡套接头预装机对卡套接头事先进行预安装,能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
这对需大批量安装卡套接头的单位,如造船厂,汽车制造厂,工程机械制造厂
等是一种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产品质量、保证产品稳定性的先进工具。

网友:
卡套有什么好,换成焊接式,肯定没问题,我们把原来的卡套式都改了,现场维修真不方便。

网友:
如果保证接头压力等级和正确安装的情况下,要检查所用钢管,卡套用钢管不是一般的无缝钢管,要用精密冷拔无缝光亮钢管,卡套接头对管子的圆度,表面质量要求很高。

网友:
装配问题,是不是卡套装反了 国内的卡套接头应该能达到的

网友:
如果装配,接头,管子,三者都没问题,会不会买错 接头 了,如果买成气动卡套接头,就可能会出现那种问题

网友:
你说的问题不是什么难题,属于工人没有经验,多做几次也就掌握了。接头没问题,所有接头都可以用,因为你的压力只有10多兆帕。

网友:
好的东西值得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