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913B型液压原理图

楼主(2011-06-11):
TK6913B型液压原理图

网友:
据你在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的问题
回答:如图的系统,就是容积2000的油箱,工作2小时就会很热;对于有主轴箱平衡部分应设置蓄能器,设置高低压压力继电器,控制需要流量时开电机......
现在,好多公司为什么采用平衡油缸而不用平衡锤呢?说是先进,其实,就是为了省那几吨铁......,做滑轮架的钱就够做油缸。

楼主:
改的方案有多种,怎么简单怎么来,我只是不明白的是厂家服务人员说他们这款机子卖的很好,设计人员设计时应重点考虑无效能耗问题。

网友:
原理图是没问题的,建议:
1.调整泵最大压力,使之能卸拉刀即可;如果大部分使用是精加工的小切削,建议把碟簧去一组,减小系统压力,如果平衡压力大,就让丝杆委屈委屈了;
2.这一招,你公司一定不会采用。组件:①一个油缸②一个铁箱③一个如电梯的框架和导轨;把此油缸与机床的平衡油缸用钢管连接,油缸杆上负载铁箱,铁箱中放入铁宵...其余的你懂的,哈哈!

网友:
这个不会有问题吧,不会震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