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看看你在机械技能方面的功力

楼主(2011-06-11):
[注意]看看你在机械技能方面的功力
1.尺寸线,尺寸边界线,螺纹牙底线及齿轮线均用( 细实线  )画出。
2 采用第一视角投影法表示工件视图时,右视图在左视图的最( 右侧  )。
3 金属材料的剖面线一般是与水平方向成45度的平行线,但在( 主要轮廓线与水平方向成45度  )时,可画成与水平方向成30度的平行线。
4尺寸公差是指(   允许尺寸的变动量    )。
5 在金属及合金中,主要是(  金属键   ),但有时也不同程度混有其他键。
6 晶体的只要特征是具有一定的熔点,另一个特征是(  各向异性     )。
7 铁碳合金相图中,共析转变温度为( 727℃  ) 。
8 含碳量 〈 (  2.11% )为碳钢, 〉( 2.11%  )为铸铁。
9 碳钢调质处理后获得的组织应为(  索氏体     )。
10 高速钢片铣刀淬火后其变形应采用( 回火矫正法    )最为有效。
11 中碳结构钢铸件、锻、轧件以及焊接件中出现的魏氏组织、粗大晶粒等地热缺陷和带状组织,通过( 正火    )处理可以消除这些缺陷。
12 38CrMoAl钢膛杆通常采用(      渗氮 )化学热处理。
13 汽车变速齿轮一般采用( 渗碳    )化学热处理。
14 碳钠米管的强度是钢的(   100)倍。
15 导光纤维的用途是(    传输能量         )。
16 可以进行切削加工、锻造、焊接、热处理的硬质合金是(    钢结硬质合金           )。
17 汽车方向盘、飞机舱内的装饰板、隔音板窗框等最后使用质坚、性韧、钢度大的工程塑料(   ABS塑料  )。
18 内燃机火花塞选用(   氧化铝    )陶瓷材料。
19 化工管道泵等要求耐腐蚀耐老化性能的零件,可选用(  聚四氟乙烯   )工程塑料。
20 三大固体材料是指(      金属材料 陶瓷材料 高分子材料           )
21 测定金属材料化学成分最传统、较准确的方法是(  化学分析法    )。
22 测定灰铸铁、轴承合金等具有粗大晶粒或组成相的金属材料的硬度及钢件退火、正火和调质后的硬度,多采用(  布氏   )硬度计。
23 机床床身通常采用(灰铸铁     )。
24 铁碳相图中有三条恒温转变线分别表示(  包晶转变 共析转变 共晶转变       )。
25 钢的淬硬性高低取决于(   钢的含碳量      )。
26 淬火油槽的温度一般控制在(   .80℃    )以下。
27 铍青铜可采用(    固溶时效   )强化。
28 为避免和减少钢件热处理时的氧化、脱氧最好采用(    真空炉   )。
29 高速钢直柄麻花钻采用( 氧硫碳氮硼共渗        )化学热处理,耐用度最高。
30 65Mn钢弹簧类零件常用的强韧化的方法是(  等温淬火     )。
31 机床导轨表面硬化最后采用(  超音频淬火     )热处理。
32 灰铸铁拉延模必须进行(   铬铌共渗    )强韧化处理,才能显著提高模具寿命。
33 球墨铸铁制作拉延模时,经正火、回火后,还需进行( 氮碳共渗    )化学热处理。
34 车床上加工外圆及孔时出现混乱波纹,是由于(   车床主轴轴向窜动大    )。
35 下述工件加工时哪一种(    不易夹紧的平板类工件   )采用顺铣方式较为适合。
36 哪一种因素最可能引起外圆磨削时工件表面烧伤(  砂轮太硬   )。
37 (  部分互换装配法 )装配方法应按照概率法求解装配尺寸。
38 为保证机床主轴中心高与尾座顶尖中心高的同轴度精度,应选择哪一种装配方法( 修配装配法  )。
39 机床主轴运转时出现了哪一种现象就表明其支承的滚动轴承工作游隙过小。主轴支承部位温度明显升高
40 一般切削加工的速度用(  .m/min )表示,电火花线切削加工的速度则用(mm2/min    )表示。
41 不同材料、不同铸造方法生产铸件所能得到的最小壁厚不一样,用砂型铸造灰铸铁件时,能获得的最小壁厚为(3mm)。
42 如采用封闭浇铸系统,直浇口面积,模浇口面积,内浇口面积之比应为( 1.15:1.1:1  )。
43 当获得铝合金的最小壁厚在0.6-0.8mm时,应采用(  压铸 )铸造。
44 不同的压力加工方法使金属内部受力不同,因此被加工金属会产生(    相同的    )可锻性。
45 锻造比重不采用工件变形前后的(        体积比   )来表示。
46 自由锻分为手工锻造和机器锻造两种,目前采用最多的是机器锻,产生的锻件形状和尺寸主要由(     操作工的技术水平      )决定。
47 冲压工艺使用的原材料多属于(      可塑性 )较好的金属材料,如普通低碳钢,铜,铝合金等。
48 三大类焊接方法指(        熔焊 钎焊 压焊                 )
49 在焊接生产中( 电焊      )焊接方法占主导地位。
50 焊接电弧由阴极区、阳极区和(    弧柱区   )组成。

网友:
现在的是正确的答案么?

网友:
好东东 拜读拜读

网友:
不止这些吧,应该还有啊

网友:
机械行业博大精深

网友:
路过  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我不是学机械的 理论知识一塌糊涂还得继续学习!

网友:
温故而知新,不错

网友:
占个位子学习学习!2 B" `. p$ o5 L1 i! J

网友(2011-08-14):
嗯,以点带面,学习了

网友:
机械行业博大精深,工资确少的可怜

网友:
看了下,估计我得不到60分,悲哀啊~

网友:
在校学生,看见前几条还挺高兴,都会,到后头就看不懂了

网友:
温故而知新,学习一下

网友:
不止这些吧,都发来看看?

网友:
学习了,机械方面知识有所欠缺

网友:
   拜读拜读!   好长见识阿!

网友:
都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
好东西  我虽然搞加工的 但理论基本为零  之前全是听别人东说一句西说一句    现在来了社区才发现我技术多烂  努力学习呀

网友:
由此可见搞好机械不容易,虽然机械不值钱工资待遇低。

网友:
搞机加工的,有很多不会的,惭愧呀,学习了。

网友:
2 采用第一视角投影法表示工件视图时,右视图在左视图的最( 右侧  )。

这里的“右视图”应该是后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