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轴承座内表面与轴承配合处的表面粗糙度一般为多少?

楼主(2011-06-11):
问题: 轴承座内表面与轴承配合处的表面粗糙度一般为多少?
       昨天在厂方那看到标注为: Ra3.2 ,可是查设计手册,Ra3.2 的说明如下:微见加工痕

迹,与其他零件连接不形成配合的表面。
       而表面 Ra0.4 微辨加工痕迹的方向,要求长期保持配合性质稳定的配合表面,IT7级的

轴、孔配合表面。

       个人认为:轴承座内表面与轴承配合处的表面粗糙度至少要达到Ra0.4,这样对吗?
       备注:轴承公差采用P0
       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一般场合的轴承位,我们采用Ra0.8
要求精度较高的地方,比如主轴等采用Ra0.4

网友:
要看你设计的机器用于什么样的场合,要求精度高一点的那么你的表面粗糙度就要高一些,只有各个细节上保证了才能保证整个系统的精度.如果你用的是高精密的轴承,要保证它的回转精度,最少也要达到0.8的粗糙度,仅供参考.

网友:
一般的情况,用1.6

网友(2011-10-27):
用1.6,哪里需要那么高的要求

网友(2016-05-05):
1.6我的用的较多